求助!七彩虹C.NF400无法开机

楼主(2010-04-17):
七彩虹C.NF400
开机诊断卡每隔三秒RET灯亮一下,查电源管理芯片HIP6302CB VID0 ,VID1 ,VID2 ,VID4 电压是0 ,VID3有3.7V ,
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北桥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ocket462 CPU供电脚在那几只针脚. 先说声谢谢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你说的是不开机 还是不亮

网友:
PCI槽的复位信号来自南桥,三秒钟,复位灯闪一下,是不是南桥每隔3秒就复位一次,怀疑南桥和它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以开机 就是不断复位

网友:
楼主既然加入维修行列中就应该用术语。你这样子直接说不就跟客户说的一个样。(唉呀!师傅请问我的电脑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啊)。道理是一样的
不开机有:不触发和触发后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