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认光驱 不认硬盘

楼主(2010-04-17):
一DELL 品牌机 能认光驱 不认硬盘 硬盘是好的 数据线也没有问题
跳线也跳了 IDE1 IDE2互换了 还是一样情况
查了论坛说是 数据线的问题 倒数14根线断掉 也做了没用 清BIOS也不行。。。
电源也换过。。。
真是没门了 这样的情况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可以认光驱 两个口都可以认 硬盘挂别的机是好的 就是放这个机不认 挂一根线上都不行(设置主从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7439&highlight=%B2%BB%C8%CF%D3%B2%C5%CC

网友:
清Bios试一下

limingliming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的我已经写了 清过BIOS

网友:
一,谦容问题。二,刷BIOS.。。。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兼容问题 只能尝试刷下BIOS 但不知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