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5000 不跑CPU

楼主(2010-04-17):
板子是 AMD 754 的U  rs480m  + sb400
这块板很奇怪,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 能开机的机会很少,几乎不开,  不跑CPU  , 测cpu 核心供电1.00V  假负载的时候 是 1.45V  ,vtt1。2 v   vdd 2.5V  vldt 1.1V  复位 和PG信号 没有  诊断卡 复位灯常量不闪,  内存有2.5V 和 1.27 , 不论上CPU还是假负载  北桥 RS480M 比较热, CPU 一点温度都没有 ,

麻烦大家指导下 如何排查?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  只要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不开机 上电掉在0.4  我也有一台

网友:
sb400 cmos电池要足压

网友:
不开机电流跑到多少啊.?给你判断下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