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做BGA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把GPU拆下来从新植株做上去后,用不了很久又坏,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不会啊?一般做一次桥(无铅)可以管半年以上都没问题吧,你说的用不了多久,是多长时间?

网友:
说明GPU本身就不行了,这还用想吗?

网友:
GPU内部脱焊了!

网友:
做GPU没有专用工具可得小心哦,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