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凑热闹!F41待机电路分析(原创)

楼主(2010-04-17):
电压源:1.电源适配器 2.锂电池
一.先看电源适配器这一路!
A.电源适配器由PJP1接入,经电感电容滤波后得到VIN,19V。
B.VIN此时份4路:
①.第一路VIN送到PQ9这个P沟道场管。具体情况如下:
PQ9,PQ10这2个P沟道场管G极(并接)需要一个低电平(一般为1/2VIN)才能导通得到19V主供电B+!
此时我们先不讨论这2个场管的G极是否有低电平控制电压;而假设为高电平(18.5V的P2通过PR46送到PQ9和PQ10这2个场管的G极)无法完全导通!
VIN送到PQ9的漏极(5.6.7.8PIN)后可以向源极(1.2.3PIN)提供低负载的供电(看PQ9内部二极管导通方向),电压为18.5V左右(19减去二极管PN结电压)。而此电压送到PQ10这个P沟道场管的源极(1.2.3PIN)却无法通过到漏极(也看PQ10内部二极管方向)产生B+。
②第二路VIN送到PD2隔离二极管后再经过4个限流电阻送到P沟道的PQI场管;同时通过PR6,PR7与PR13分别送到NPN型三极管PQ3的B极和C极(PQ2此时不会导通,因为B+还没有发出,EC无待机电源供电而不会发出ACOFF关机信号),PQ3此时完全导通,PQ1的G极通过PR7于PR13这2个100K电阻对地分压得到一个8V左右的低电平控制电压;这时,PQ1导通,产生一个低负载能力的B+。
③第三路VIN送到隔离二极管PD4后经限流电阻PR20产生VS(18.5V左右)电源送到P沟道场管PQ4的1PIN,同时也为接下来要分析的比较器提供电源供电。
由于此时PQ4的G极(2PIN)无有效低电平控制信号51ON#无法完全导通。此时的VS由PQ4的漏极经内部二极管从源极流出,得到一个低负载供电送到PQ4输入端(1PIN),这个三端稳压器输出端(3PIN)输出一个基准电压RTCVREF和+CHGRTC(产生RTCVCC为南桥内幕单元供电)。
④第四路VIN通过PR10,PR14分压后送至比较器PU1A的同相输入端(1PIN)
C.VL的产生
B+和VS送到待机电源PU6-MAX8734的V+和SHDN#,PU6的内部线性稳压器输出5V供电VL。
D.检测信号的产生
PACIN,ACIN:
比较器PU1A的同相输入端得到一个3.6V(19*20/20+84.5)左右的电压
反相输入端通过一个10K的偏置电阻接到RTCVREF。
此时,比较器比较输出4.3V左右的高电平,产生ACIN,PACIN这2个控制信号。
ACON:
比较器PU1B的同相输入端(5PIN)由PR18,PR24,PR25(PQ5G极得到高电平PACIN而完全导通)对B+进行分压为6.2V左右(19*PR24并PR25/PR24并PR25+PR18)。
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通过PR28于PR30分压得到2.18V(RTCVREF*PR30/PR30+PR28)。
此时,比较器比较输出高电平;PD6无法导通!PACIN通过PR66产生高电平ACON。
MAINPWON:
比较器PU3A的同相输入端(3PIN)通过PR33于PH1对VL分压得到4.5V(VL*PH1/PH1+PR33)。
比较器反相输入端(2PIN)通过PR40于PR39对VL分压产生2.5V(VL*PR40/PR40+PR39)。
此时,比较器比较输出高电平,产生高电平MAINPWON。
E.19V主供电B+的产生
此时的PACIN,ACON都以为高电平,ACOFF#无控制信号(由于ACOFF无输出)。
N沟道的PQ16和N沟道完全导通,NPN型三极管PQ15截止,PQ12也截止不影响PQ9于PQ10工作。
PQ17完全导通后,PR55于PR55分压为8V(18.5*PR55/PR55+PR46)左右。此低电平驱动PQ9和PQ10完全导通,产生具有负载能力的B+,为整机各各组电源提供主供电。
F.+5VALWP,+3VALWP的产生
待机电源(PU6,PQ20,PQ30,PQ21,PQ29等)收到B+,SHDN#,MAINPWON等必要条件后,输出+5VALWP,+3VALWP;为待机电路提供电源。
G.主板处于待机状态(待触发状态)。
二.电池这一路
1.电池通过PJP2接口,将电池电源通过PL3滤波后产生BATT+分2路输出:
A.第一路,路送到P沟道场管PQ11的漏极,由于G极无低电平控制信号ACOFF信号,BATT+由PQ11内部的二极管导通而输出低负载的B+
B.第二路,BATT+通过隔离二极管PD5送到PU2和PQ4。
2.PU2产生CHGRTC电压。
3.PQ4产生VS(根据电路分析此时应该导通!但说不出原理!请大家讨论下)。
4.此时待机电路产生VL
5.MAINPWON产生
6.待机电路应该瞬间输出+5VALWP,+3VALWP(根据电路推理吧,没有十足道理,大家讨论吧!)。
7.EC发出ACOFF,PQ11完全导通。输出具有负载能力的B+。
8.主板处于待机状态。
总结:此架构的B+保护电路相当完善!一旦负载有短路或异常,造成B+偏低时,比较器输出电平,MAINPWON和ACON即为低电平;
此时PQ16,PQ17截止!PQ12导通,将PQ9的G极(4PIN)于源极(1.2.3PIN)短路,从而使PQ9的G极为高电平18.5V左右;PQ9截止,无带负载能力的B+输出!
起到保护主供电的作用,从而保护主板不被大电流烧坏!

为了便于分析,我画了草图(因为各个单元在不同页面)!可以下载研究!

网友:
分析的不错!仁宝的电路设计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网友:
楼主附件不全呀!请补上

网友:
更正一下啊!草图中的PQ1为P沟道场管!画错了!
有不正确的地方大家指正,多多学习!
附件已经正确上传了!

网友:
个人认为PQ9的S极是不是接适配器供电,根据P管的导通条件,S电压》G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弄明白11楼的意思哟!
后面你说的P沟道场管的导通条件 S>G 很正确(解释下:上面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根据大部分品牌的笔记本主板的电路图原理分析,19V主供电的保护隔离所使用的P沟道场管G极的控制电压都是取主供电的1/2左右!)但是前面的.....?
哈哈!还真没弄明白!
谢谢解答!

网友:
由于此时PQ4的G极(2PIN)无有效低电平控制信号51ON#无法完全导通。此时的VS由PQ4的漏极经内部二极管从源极流出,得到一个低负载供电送到PQ4输入端(1PIN),这个三端稳压器输出端(3PIN)输出一个基准电压RTCVREF和+CHGRTC(产生RTCVCC为南桥内幕单元供电)。

请问楼主上面的“得到一个低负载供电送到PQ4输入端(1PIN)”是不是有点问题呢?1PIN不是输入端吗?

网友:
B+和VS送到待机电源PU6-MAX8734的V+和SHDN#,PU6的内部线性稳压器输出5V供电VL。

请问楼主下图MAX8734 的SHDN#是由MAX8734_B++提供还是由VS提供,图中PR86的@又代表什么?

网友:
图中PR86的@ 代表没有这个元器件 在生产中 只是有一个空的位子存在那  因为电脑主板研发工程师在设计线路时候,从理论上对一些功能会设计出一些冗杂的设计,或为了保证电路信号更强更可靠,增加的保护线路,但是实际的应用中,考虑到成本和实际等方面的因素,往往主板上会省去很多这样的功能和模块或原件,通常会在线路板上这些原件的符号钱表上 * 或者 @ 符号用于区分 用于表示实际在主板上压根不存在。

网友:
宝哥,图图画得真不错。就是要能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
由于此时PQ4的G极(2PIN)无有效低电平控制信号51ON#无法完全导通。此时的VS由PQ4的漏极经内部二极管从源极流出,得到一个低负载供电送到PQ4输入端(1PIN),这个三端稳压器输出端(3PIN)输出一个基准电压RTCVREF和 ...
引用 网友B:

我想是楼主笔误,应该是 一个低负载供电送到 PU2的输入端(1PIN) 这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
仁宝的回火电路很独特。一般是19V隔离了。我采用的是短接方法。然后摸哪个MOS管发烫。修了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提点疑问,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根据P沟道耗尽型管的工作原理知道,该管要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是(1)S极电压要大于D极电压;(2)G级电压要小于夹断电压。而P耗尽管的夹断电压是小于正的几V的(比如5V)。也就是说只要G极的电压小于5V,并满足(1),就可以道通。
1  如果PQ4的1是D,3是S,那么可以解释得通,装上电池,PQ4就会导通,从而输出VS,通过对电容充电
  是可以在G极得到负电压的。但这样的话,无论51ON#是高还是底对PQ4的工作状态影响不大。如果
  51ON#为高,则G极可以得到大哟2.6V左右的电压(假设高为5V,底为0V,电池电压为19V),如果51ON#为底,G极可以得到大哟3V左右的电压。那么这个51ON#在这里有何作用呢?0.4V的差别调整的电流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降低电池电压和高电平电压,这个差值会梢微大大点,但也大的有限)。并且不装电池的时候,PQ4都是不会道通的,难道电源对PU2提供电压仅仅只靠PQ4的二极管?
2  如果PQ4的1为S,3为D,不插电源插头,那么电池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PQ4提供VS电压的。
  也许是我理解错误,但不管怎样都希望楼主能提供原版图纸给大家讨论下,我真的很想搞明白究竟怎么回事!现在真的是很纠结啊!啊!啊!

网友(2010-06-03):
是啊,最好发个原图

网友:
没太仔细看  下图扣30分 心痛  分析的还是有点特色的 ,我补充一点吧 A+是一查电就有的 ,先出A 充电正常后才出B,,,,,应烧机法一定注意找好点  否则扩大故障  烧M点,,说实在的 记忆中 点火电路是比这分析的复杂的 ,有几个重要测试点没太讲

网友:
在传一下 试试

网友:
嗯 宝哥的图画的好呵呵 分析的到位

网友:
仁宝的点火电路还是很奇特的,有的时候B+短路并不会在可调电源上出现大短

网友:
宝哥的电路分析的很好,电子电路方面应该很高深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
对于大家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2012-10-27):
我想问的是,仅仅电池供电时,BATT+如何通过PQ39的,PJ12明显是个开路的东东。
如果BATT+想要通过PQ39的话PRECHG这个必须为高,请问是这样的吧。
另外,电池又是如何完全通过PQ11的。是不是ACOFF为高,然后,导致PQ14导通,拉低PQ11的G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草图画的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