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加电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7):
联想F31的主板,广达CW4的主板,来时机器进水,同事处理完后能亮机,但拷机一天后却又不亮机了.拿过机器来看时,显卡也换过了.看电流,跑得很有节奏,一直跑到1.25左右,而且在电流跑动的过程中,主板的小灯会亮一下,按常理,看过电流,和主板展现的现像机器应该会亮了.试外接也是同样现象无显示.上PCIE诊断卡也不跑码.我记得这个板子是能跑码的,很奇怪,拆机,先按跑FF修吧.
拆机显测各组电压,都正常产生了.找复位信号去,对着图先找PCIRST,看图此板南桥会发出二组复位信号PLTRST#与PCIRST#.PCIRST是由南桥产生后直接给U13这颗IO芯片(此IO芯片是纯粹的输入输出管理芯片)量测3.3V电压正常,当量测PLTRST#电压时,发现问题所在了.U18的1,2脚电压3.3V,第5脚电压3.3V电压有,但第4脚却没有所要的PLTRST#的3.3V电压.直接找个五脚小管装上,第4脚3.3V有了,接屏,机器亮了.查PLTRST#会通过U6产生显卡的复位信号.当显卡无法复位,肯定是不能亮机的.由此产生上述现像.在上PCIE诊断卡时,已经欢快的跑动起来.
PS:此管损坏和前面进水有一定的影响,进水也是在U18周边.但此管的成色还是蛮新的,当初处理进水没有考虑到.

网友:
有图纸维修就是好。不过最重要要有正确的思路。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