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接口的ASP下载器(内附精美洞洞板设计图)

楼主(2010-04-17):
《自制USBASP下载器完整资料(内附本人原创的洞洞板图)》

本文之前曾发表于:“www.ourdev.cn” 但绝对不是抄袭,是我自己写的。 电路采用ATMega8做为主芯片。附件里有Mega8的DIP封装和TQFP32封装的原理图和PCB板各一份。下面是我用抓图软件抓下来的图片,让大家先“LOOK”为快。
(((((电子版的原理图和PCB板图在相片后的打包文件里)))))
我之所以会画洞洞板的PCB图,主要是想方便DIY爱好者在使用洞洞板搭电路时,可以搭得更加漂亮一点。当然也有我自己想发个有原创元素的帖子,所以就把之前画的USBASP下载器的PCB板资料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请大家用鼠标为我投上神圣""的一票!
本下载器可以支持AVR带ISP接口的单片机及部分C51单片机下载程序,不支持仿真。下载口采用标准的10PinISP接口。
按照我画的洞洞板图接线的话,搭出来的电路肯定会比事先没有规划的整齐、美观、小巧很多很多。

DIP封装Mega8L的原理图:

DIP封装的洞洞板(红色线条可以用元件引脚作跳线,蓝色为底层布线):

贴片封装的原理图:

贴片封装的PCB板,有机会出板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下。

电子文档在附件中,使用Protel 99画的。

网友:
做出来的实物图

网友:
实物底板:

网友:
本帖我还想“申精”呢,怎么就没有人回帖呢。真的很差吗?我晕。
本下载器可以给ATMega8/ATMega16下载程序,而且是USB接口的。用笔记本的朋友就方便多了。

网友:
有些元件被制作过程简化了?比如谐振电容。
洞洞板底层的连线我感觉还是杜洋用的那种锡连方式漂亮耐用。

网友:
我看错了,谐振电容在背面。

3.6v稳压管可以省略,68欧姆必须要接。

网友:
这个版本的固件和马潮老师那个有啥不同?

网友:
楼上朋友,你确认可以省掉3.6V的稳压二极管吗?我试过用4.7V代替,但是结果电脑的USB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
需要稳压管的原因可能是有上拉,你可以试试摘掉D4应该没问题。
我是单片机新手,一切都在摸索中,说的可能不对。

网友:
上拉电阻是因为AVR Mega8的工作电压用的是5V,而USB的工作信号为3.6V所至。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电平转换所设计的。

网友:
这个版本的固件和马潮老师那个有啥不同?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与马潮老师的是差不多的,不过他的可能复杂一点。里面还加了一个USB转串口的程序。
而我这个软固件没有,所以也不用再设置了。

网友:
虚心向你学习!顶!!!!!!!!!!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图上的两个68欧的电阻不好找,可以用100欧的代替吗?

网友:
用100欧电阻代的话,容易出现电脑不认USB的现象。

网友:
3.6V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用4.3V代替。这个我已经实测通过了。

网友:
3.6伏的稳压管我也没有。我是用的4伏的。很稳定。
给89s52目标板写程序很好用。

网友:
是吗,也是自己DIY的吗?
不过有4V的标称值的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打印出来,按照图接应该是很简单的。同时也可以练一下自己的DIY能力嘛。

网友:
如果大家愿意出点快递费的话,我可以免费提供“贴片稳压二极管 4.3V”及“0805  68R”的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