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土土炮

楼主(2010-04-17):
小城市,买BGA机器成本太高,用很低的价格做了一套,做做显卡,笔记本的没有问题,做主板变形,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上面用的枪

下面的,呵呵,用烤火炉+可控硅调温,全凭经验调温 18元.

示波器

网友:
加个温度控制器和架子吧,那样做BGA时候没那么累。

网友:
预热台面积小了点,再就是你用的风枪,肯定温度精确不好。

网友:
哈哈哈,现在有创意的人太多了。楼主也是其中一个、

网友:
呵呵,低成本找大钱哦!

网友:
下加热面积不够也会导致主板变形!

网友:
楼主的想法标新立异呀,面积弄大点就好啦

网友:
加热变形,这是肯定的,我用的也是土炮,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是热风的比较好,加热面积小也有好处,至于变形嘛,我一般都会用东西在主板的下面垫上,顶住他,他是变不了太多的。成功率也还是可以的,我只用一种温度加热,至于原因嘛,咱是人靠的是感觉,尽量让每次焊接时的条件更接近些!

网友:
预热面积太小了

网友:
我同时用2个组合也是一样变形

网友:
要做个东西可以顶的,找个做冷作的看能做出来吗??

网友:
好东西,考虑做一个

网友:
土炮做的不错呀,考虑自己也DIY一个

网友(2010-08-27):
有个架子就好了  用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下面的 加热面小 买了恒温表 和可控硅 发热砖 扩大加热面 就好了

网友:
好办法 学习啦   自己也整个试试

网友:
大哥,到时候报废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土炮太土了,,板子都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