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OYUE(傲月)8032A++便携式热风焊枪

楼主(2010-04-17):
  前几天败入手头第一款热风焊具——AOYUE(傲月)8032A++,喜欢的理由是“便携”。闲话不谈,直接上图说话。
  先看看外观:

  再来看看内部:

  看看工作时的实际温度显示  及风量调节:

  看看实战情况(    新手,见谅!):

  最后是温控测试。(PS:由于只用了一个AT89C2051 MCU作主控,那温控肯定做不到PID,当然控 温精度也就马马虎虎啦!)

  从图中可以看到,实际温度还是比较接近显示温度的,只是离风口不能太远,距离2cm处温度偏差就比较大了。另外,在设定调整风量、温度时不能太快,因为这样会让CPU调节过度或调节滞后,使发热体瞬时超温,会影响到使用寿命。

  风量设置:15~99级,温度90~480℃。风量是很充足的,35级风还是感觉挺大的。但风量选大了温度不大好控制,而且风量也不敢放太小(实际35级风个人感觉很大的),因为警告中有这么一句:温度≥250℃时,风量不得≤35级,否则有损发热体,所以也不敢尝试。  不知道各位的热风枪是怎么使用的,我设250℃,25级风,将普通焊锡丝放在热风口,半分钟后刚好熔化,这算不算合适,因为吹PCB板上的元件,由于整体的热容要大得多,所以不一定能将要取下的元件上的焊锡熔化。我设300℃,风量35级,吹主板上的电解电容,还是取不下来,温度设置到380℃才熔锡,但由于吹的时间长了,整个区域都很热,电容烫手,此时也还是比较难取下。可能用热风拆电解电容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吧。
  不论工具好坏,只要是使惯了,相信都一样,熟能生巧么。 (声明:此贴为个人原创测试,转贴请注明!)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Oh My God!发个帖在这里可真累,图片不能上传。。。郁闷。

网友:
是不是图片体积大了?

网友:
转帖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希望的是原创。

网友:
转帖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希望的是原创。
引用 网友A:

  ???是原创啊!

网友:
在矿石论坛上有这篇文章,并早于你在本站发表的日期,无法判断是否原创。

你可写点用该风枪焊接主板MOS管、I/O等的经验。

网友:
在矿石论坛上有这篇文章,并早于你在本站发表的日期,无法判断是否原创。

你可写点用该风枪焊接主板MOS管、I/O等的经验。
引用 网友B:

我是矿坛“移民”过来的“绿洲”,那贴在矿坛好象不大有人回,所以我想搬这里来看看的。。。但主要的还是想因此而转个正,然后想学点热风焊接方面的技术。。。看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最近比较忙,还没有功夫用此“枪”大试身手,在之前只试过拆电解电容,可惜的很,这种旋风式的风枪估计拆焊主板上的分立元件估计的确有很大困难的。因为我感觉都将主板吹“软”了都还没下电解电容。估计下MOS管这种散热片紧贴主板的东东难度将更大吧。

改天有空了拿个废板下个I/O和MOS管看看。

网友:
电解电容 建议用刀头+风枪,就容易多了。

MOS管和I/O用风枪很容易,当然要多练习。在工具焊接版 有很多文章。

通过申请,请认真阅读版规,勿在技术区灌水。

网友:
电解电容 建议用刀头+风枪,就容易多了。

MOS管和I/O用风枪很容易,当然要多练习。在工具焊接版 有很多文章。

通过申请,请认真阅读版规,勿在技术区灌水。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会遵守站规的!
弱弱地说一下:您的头像与费玉清蛮像的。。。

网友:
这枪应该适合显存、内存的BGA颗粒的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