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主板,开机后循环启停

楼主(2010-04-17):
前天接到一块华硕P5B主板,开机后2秒钟左右断电,再启动,把所有的插线和外部设备全部断开后,还是如此,换电源还是这样。待机一切正常,目测时发现南桥边上有一个6.3V1000μF的电容坏了,先在路测了下它的二极管值162,找个同样的电容换上,再测二极管值为186左右,上电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把主板装回机箱中,接好硬盘,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测试30分钟,没问题就让客户取走了。各元件编号我也没有仔细看,它就南桥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奇怪的是,它没有短路就会引起电源重起,这点实在想不通。

网友:
电容击穿了形成短路....

网友:
电容漏电就是这样 很多奇怪的问题的

网友:
嘿 嘿,我的机子就是这款板子(07年的),收藏住备用

网友:
电容鼓了先换,不要考虑,我碰到北桥与显卡之间的电容鼓包,GO系统GO不上,换个就OK了

网友:
我碰到1.5V电容轻微鼓起,跑码正常但集显不显示

网友:
可能客户还会回来的,SB滤波电容一般情况下是要求很高的。我曾修SONOY板,客户用几天返回,是SB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机的板子没本的要求高,修好的主板没几块,换电容的还没有找回来,只有一个换了个IO的,自己测试没到一天,就又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