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内存不过!求助!

楼主(2010-04-17):
整体板子点亮跑马,跑到D4不过!复位什么的,其他的电压都有。!内存2.55V,上拉1.26。就是6个时钟只有0.60V0.80V 0.96V,查了下资料时钟是1.1-1.6才对!师傅说时钟是北桥提供的!上了假负载,测点太多了,AD 什么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先刷了下BIOS ,还是一样!后来想放弃的时候,我用手把内存向北桥方向推了一下,靠!D5 2A 38 ---过了!而且时钟电压现在是1.16V,现在怀疑是内存接触不良,用酒精全洗了一遍,结果还是不行,必须要手推一下,松下来也不行,什么时候松,码就停那里!头大啊!4个插槽不可能全接触不良吧?各位师哥们,有谁有个这方面的经历的,给小弟点提示啊!

网友:
用镊子尖头刮一下各个插槽内的金属脚,试试看,我处理过很多不过内存的板子,划一下内存槽就OK了

网友:
你把手按这北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跑马

网友:
今天加焊过北桥,故障一样!算了!没心思修了!

网友:
这就放弃了,应该就是槽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