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S 1G 667内存用软件检测芯片正常.但认不了.

楼主(2010-04-17):
双面KS 1G 667内存用软件检测芯片正常.但认不了.是不是SPD有问题呢.. 哪位大哥有这型号的SPD  KINGSTON KVR667D2N5/1G-SP

网友:
1.如何认不出呢?
2.软件首先要求spd好才能认出。
3.在自己没改过spd的情况下,只要软件能认出准确容量 spd就没有问题。

网友:
在大部份的主板上都提示C1..个别主板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用好的内存能带起吗?你是用什么软件检测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条这样的内存吧! 解决了  告诉我一声  谢谢

详情是:单插此内存诊断卡报01
          用128M引导可以通过 并用rst检测  一切正常   装系统也正常
         我刷了spd   换了spd    依旧如此  怎么办???
注  主板 等  其他都正常    因为我修其他 内存 都可以

网友:
按经验 有其中芯片有问题。以前我贴子也问过类似问题。得不到高手解说.最后都是自己解决
1.如果修过回忆一下。修过的芯片。重做bga
2.实在没办法只能换板。{当然或者全部重做可能也行,不过还不如换板}

网友:
解释;芯片有问题不是坏了。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