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100a 3.3V和5V不工作

楼主(2010-04-17):
年前给客户修一台清华同方V100a笔记本,上电不开机,加焊 G07300显卡后,机器正常,靠完机交客户使用2个月后,有出现同样的故障,拆机后发现,3.3V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0多,于是拆掉3.3V和5V电源芯片(TPS51120) QFN封装,还是短,最后拆掉PC87541后阻值到了500多了,换掉PC87541后,装上 TPS51120,在量一边组织正常,上电后,没有3.3V和5V,同样的板子我还有一块,他上电后就有3.3V和5V,查TPS51120工作条件都有,于是我就把能出电压板上的TPS51120装到这块板上,结果还是不工作,我以为芯片在拆装的过程中,受热损坏,于是又定了5片芯片,有装上2片后结果一样,叫同行帮忙看看,也是没有结果,这是郁闷,芯片外围的原件齐全,正常。求叫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板,给点指教!!

网友:
上电不开机,加焊 G07300显卡后就好了有点不大可能,是不是其他地方虚汗了加焊显卡后把虚汗的地方也加焊好了,时间长了有造成现在返修的?查一下3.3V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