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和那些元件有关系

楼主(2010-04-17):
电源功率和那些元件有关系?
那些元件的功率和电源的功率成正比?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PC电源的功率由哪些元件决定的?

网友:
最主要看开关变压器的个头大小,
然后看主滤波电容容量,开关管最大电流,耗散功率,次级整流二极管电流,耐压。

网友:
开关管是主要的功率器件

网友:
开关管大小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的大小是有他所能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所决定的,和开关管什么之类的没有关系。要记住是你设计电源的时候就决定了开关管的大小,而不是开关管决定了电源功率的大小。就比如一个输出10W的电源,所用的开关管是13007,难道说换成13009电源的功率就变的大于10W,这根本就是扯淡!建议上面的几位好好学学基础知识,不要误人误己

网友:
另外电源功率是由整个系统决定的,是整个系统工作的结果,改变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元件,比如开关管发射极的哪个小电阻的大小可以对电源功率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改变,同时调整结果又会影响开关管的使用寿命,电源纹波等一系列的参数改变。如果要对功率进行大范围的改变则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设计。

网友:
应该是整个系统整体考虑计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