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能联网的主板

楼主(2010-04-17):
联想主机,网卡驱动在,不能联网,网卡指示灯不亮,PING该主机的IP地址,无数据反馈回来,安装一个PCI网卡,也是一样,排除了网线问题。请问下一步要怎么修?其他都正常。

网友:
加焊南桥吧,这是南桥很经典的毛病!

网友:
先把原来的网卡屏蔽掉 在查PCI网卡试

网友:
先换网卡芯片,如果还不行。换掉南桥看看。。。

网友:
网卡芯片,不行加焊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