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45gm集成 电流0.4 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0-04-17):
客户一台DV2000 945GM集成显卡的
笔记本
,电流上0.4 测得电压都正常,3.3 5 1.5 1.8 0.9 1.05 VCCCORE 都正常,CPU没有PG 和RST信号,怀疑北桥有问题,后来又查了下南桥的RST也没有,先换南桥再说,换南桥后故障一样,准备换北桥
笔记本

网友:
我觉得先查时钟好一点吧

网友:
查一下时钟

网友:
时钟的可能性小,不过也不能疏忽大意了,先查时钟,后换桥,稳妥点!

网友:
不过还有种可能性,我们这自 3.15以前,几乎天天修HP DV2000, DV 3000,要是南桥重新植锡了的话,还是有可能没焊好,在芯片上加一块铜,重新焊下,应该就OK啦!切记别加的太重!

网友:
考虑过BIOS没?。。。

网友:
供电出来了 没复位 看时钟吧

网友:
你说的供电正常,没复位,应该查一下时钟

网友:
对,应该查时钟,时钟正常再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