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奇怪现象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04-17):
开机进不了系统BIOS好像保存不了,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这台型号是家悦u1020   还有一台也是这样的现象型号是天骄s3030i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
不理解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键盘可以用吗?硬盘数据别插,先试一下能不能进入BIOS,再插硬盘吧~会不会是认不到硬盘,死在那里~

网友:
键盘可以用把硬盘和光驱的IDE线都拔了还是一样 6# 黑色幻想

网友:
是不是进BIOS后 保存就死机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啊···今天遇到两台都一样!唉···郁闷 8# zhuliangss

网友:
大家发表发表一下见解啊···

网友:
先查一查CMOS电路。。。。

网友: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看法说说看···

网友:
如果是精英的板,加焊U座就好了

网友:
保存不了,是不是这种情况~进入BIOS设置后,按F10,按ENTER键,不会自动重启~如果是的话,我们手动重启之后,拔掉电源线断电,看会不会保存,会的话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座子换个就可以

网友:
把coms放电BIOS里面的设置没变化···好像调不过来!

网友:
会不会是coms电路的问题呢   如果是该从哪里下手啊!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系统进不去···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