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600LE点不亮

楼主(2010-04-17):
收到一块 七彩虹6600LE CH黄金版 256M DDR  档2B 不亮
测试数据如下:真面16对数据线阻值 为994 或者913 2组数据             --应该正常
反面耦合电容 上端阻值前15组为220 最后一组都是777                       --不正常
GPU供电电感阻值0.08  显存MOS管S极为0.20                              --正常吧
通电测试 GPU供电电感1.3V 正常
显存供电2.75   --算正常吧?(高手说说)
晶振两脚都是1.61  不正常
BIOS 没测试
不过 用PCI显卡带起来进系统 用GPU-Z能认出显卡  系统也能认出显卡,装显卡驱动后提示不能启用硬件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该怎么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我看过一个帖子是:在不能确认是BIOS还是GPU的问题的时候,用 NVFLASH 软件 能大概测试出 是GPU 的问题还测试出是BIOS 的问题 还是GPU 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指点

另一块显卡 GPU供电 和显存供电都短路 拆除了 所有的供电MOS 管 和 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短路
如果说GPU挂了的话 但是 正反 32对数据线的阻值 又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们 都是 显卡 打手不是高手@!
请标明 你的测试主板 和 主板bios 类型!

网友:
测试主板是 754针 映泰C51  至于BIOS  我明天去店里看看 PCI显卡是S3的  今天看了看 主板BIOS 是 Award
档25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