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流没有跳变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有的本本通电开机后电流直接到0.4或0.6几,没有跳变,前几天修了个华硕的就是这样,开机电流直接到0.4,给主板放电后亮机。想问一下开机电流为什么会直接到0.4或者别的。是不是南桥或者io、ec等没有信号发出或者是收到呢?为什么 电流不一样呢?有的直接到0.4或者是0.6、0.7,请大家指教。

网友:
0.4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0.6,0.7一般为CPU没工作或寻址中断,不读内存
板设计的不一样,电流肯定不同啦
相同的板用不同的CPU电流也不会相同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CPU的供电正常没有,或者上诊断卡跑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