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提问

楼主(2010-04-17):
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学着用诊断卡的,对于显示的一些代码不是很懂,所以来这里问问,虽然说这是要积累的活.
问题一:如果诊断卡开始跑码是不是说明硬启动已完成开始POST自检了?
问题二:能不能给几个常见的代码定义啊!谢谢啊
暂时只想到这里了,以后会有更多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啊,嘿嘿

我用的这种诊断卡

网友:
卡跟我用的一样..你多少钱买的???

代码你得查代码表..
买卡的时候一般人会一起送给你的

网友:
没有那个说明书,是之前的师兄留给我的,就一个卡

网友:
这种卡可以上迅驰一代的槽不??笔记本新手、

网友:
这卡好像70块呢,老一点的机子上还行,现在主流的机型还是测不出来!

网友:
在新机器上用大部分都不走码,基本上没用

网友:
我用过这个卡还不错。是天工代工做的?说明书一起传上

网友:
笔记本的诊断卡没有多少用的,有的时候还不如看可调电源。

网友:
感谢7楼的!再谢

网友:
这种和台式机的诊断卡没什么区别,,,可以查看台式机的说明书

网友:
我这有块一样的,笔记本三合一诊断卡(VIP版) 支持Mini PCI,Mini PCI-E,LPC总线接口。老机子上用Mini PCI 新机子上用Mini PCI-E 要是只亮一个数码管的话说明此机不支持此码卡国。可以换另外两种试试。

LPC接口是通用的但是要飞线,码卡出厂前没有自带的线,你可以根据卡上 FRE D3 D2 D1 D0 GND RST CLK 3V 接到主板上 标示在码卡上已经标得很清楚了,这里就不在啰嗦了。

1.诊断代码显示:使用两个七段数码管,左边的数字为高位,右边的数字为低位。当主板出错时,通过显示的诊断代码就可以知道出错点。
2.总线类型显示:两个数码管右下角中的两个圆点分别被用于显示所使用的总线接口。当使用Mini-PCIE和LPC接口时右边的数码管右下角圆点会被点亮;当使用Mini-PCI接口时,左边的数码管右下角圆点会被点亮。
3.时钟和复位信号显示:当主板处于复位状态时,复位指示灯亮起,CLK指示灯熄灭。当主板运行时,复位指示灯熄灭,CLK指示灯闪烁。

AWARD BIOS 解释
C0 关闭CACHE
01 处理器测试
07 COMS测试
C1 内存大小测试
0A 设置中断表
0C 初始化键盘
0D 初始化显卡
1A 显示CPU频率
3C COMS设定
42 初始化硬盘
52 检测扩展ROM
FF 引导系统

AMI BIOS 解释
00 自检出错
01 处理器测试出错
0D,0F COMS自检出错
1A至22 内存自检出错
3A 显卡出错
FF 顺利完成自检

手上的相机拍说明书效果不好,赶重要的写了几条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这种卡只能粗略判断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还需自己去甄别

网友:
是啊,这种小的迷你卡,好多机都不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