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系统搜不到无线信号

楼主(2010-04-17):
大家好,我的本是sony  cr-cr13/b原先是vista,重官网升级到win 7旗舰版之后,无线收不到信号,tplink d85d42,在线等

网友:
driver 对不对啊

网友:
官网的驱动有时候是不好用的,搜一下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驱动问题,我以前一个ASUS装GHOST自带的驱动,怎么也搜不到我的路由器。最后换官网的就OK了,还有无线设置中,调整无线信号的频段,常用无线频段有6或11。

网友:
以前修到过联想的 换网卡 io 天线 系统 都不行

网友:
win7的系统一般的驱动都能忍到的啊,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过装了WENDS7后认不到声卡,可能是你的机器不支持WEND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