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原装原装845G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IBM原装机器开机时候:嘀嘀2声后出现

0164:
Press <F1>to setup <F2>to Resume
Error Boot sequence will be taken if no selection is made.

怎么解决,恢复默认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呀

网友:
你下什么CPU?可能要下P4的CPU就不要报错~IBM845的主板都这样的

网友:
提示是BIOS设置有问题,但不是关键故障,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启动顺序改一下 看看  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你的BIOS设置的问题,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boot 启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