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维修心得

楼主(2010-04-17):
今天修到一块LGA775的主板,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内存供电受一个RT9199的8脚PWM芯片和一个内存插槽旁边的MOS管控制的,而MOS管又受RT9199控制,测量发现RT9199无输出电压,于是把RT9199换下,再测量发现RT9199输出电压有了,内存供电还是不正常,于是在把MOS管换下,再一次测量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跑码,插上内存条,接上显示器,能进系统,修好!!

网友:
楼主这样发帖由问题啊,思路一点不清晰,严重秒杀党啊, RT9199无输出也不一定坏啊,可能有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是啊,一般都是mos管坏!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查供电管,查IC

网友:
维修的时候 为了讲究速度 大致判断为什么的故障 一般有件 先换一个 焊工好的话 这样子可以 等查半天 其实已经都排除几个地方了 或者根本就是已经点亮 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