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盘做USB虚拟光驱就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4-17):
SIM321芯片(慧荣)4GB U盘,用sm32chinafixt量产工具后,摸拟虚拟USB光驱,电脑能找到U盘引导启动,正常启动,PM,DM,PQ,PE工具都能像真光盘一样应用自如,就是 安装XP系统到第一分区,装不了,提示什这样 英文错误,我以为是ISO文件不行,换另一个ISO再试还是不行,于是再把这个ISO文件刻录到光盘,用真实光盘又安装XP系统到第一分区又可以用,这就没招了坛子的高手们有没遇到类似情况,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我用的也是U盘装系统情况和你的一样,装不了第一分区并且手动GHOST也不行,但是可以进入PE装系统。我U盘量产的系统PE中带有PQ、PM还有其他硬盘分区等工具,其中重要一点就是PE中要有手动运行GHOST或其他装系统的工具,这样以后装系统可以先进PE,非常好用的,我一年多来装系统有90%多都是用U盘装的

网友:
U盘制作启动引导而已,要装系统还是得先进PE里

网友:
这个必须进PE装才行,直接装是装不上的。

网友:
有的机器U盘直接装磁盘寻道时候会出错,最好在PE下进行

网友:
自己做一个安装版的GHO文件!

网友:
USB-CDROM启动情况比较复杂,不加载USB2.0驱动可能在DOS下主板无法识别识别U盘,所以需要在EZB下的GHOSTXP.IMG文件中添加USB驱动,但较新的主板本身对USB2.0支持很好,加载驱动反而会死机

网友:
晕,DOS没加载USBCDROM的驱动嘛

网友:
这个好像和芯片无关.
我试过其它的也是这种情况,用一步安装系统到C盘就卡在那不动了,而用手动运行GHOST来装的话一到了运行DOS7.1的那一块就又自动重启光盘了.换了N个系统盘一样.我是用 电脑公司特别版 做的.
现在 也只能进PE再来装系统了.

网友:
楼上的辛苦了那么晚还没睡,哦也就是说这是个是通病,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PE装罗,

网友:
我用的是USB-CDROM和USB-HDD双格式,在CDROM格式下,我把那个ISO的镜像去掉了,所以工具条都不能用,只能进PE,在U盘里面我放了两个工具,一个是WINPM和一个GHOST32,这样,无论以哪种方式进PE,都能分区和GHOST系统,目的也就完成 了

网友:
其实量产,是最稳定的。
但兼容性差点。

推荐你使用 晨枫U盘维护工具V2.0版正式
很好用的,我一直用它,现在维护基本不用光盘了。
只用一个U盘就行了。U+写入的兼容性很好,而且自己可以随时更新。
1、增加支持更多的启动模式,现在支持USB-HDD、USB-ZIP、U+写入、光盘启动、U盘量产USB-CDROM等多种启动模式,并支持新出的U+写入模式,支持写入HDD+/ZIP+启动模式;

    2、MAchinafix更新使用V7标准版带(ghost11.5);

    3、PE功能更强大!!工具更多更齐全!详细请自行进PE了解;

    4、添加PM、效率源、ADDS、HDDREG等实用工具。

    5、GHOST集合包GHOST11.02更新为GHOST11.5

    6、解决1.0版DM不能启动的问题;

网友:
进PE后,把文件考到硬盘,然后从PE桌面装,还很快啊。我几乎都这样装系统的。

网友: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做成功了但是启动不了,不知道是U盘不好还是做得不对UT165的芯片

网友:
我用光盘进PE,手动运行GHOST32装系统,很好啊!只是有点麻烦而已!要光驱能用的才可以!

网友:
第一:与主板的兼容性有关
第二:与光盘镜像引导的方式有关(EasyBoot、Linux、GRUB……)

解决方法:本人建议量产一个好一些的WinPE维护镜像,然后在可移动分区内放入系统的Ghost镜像文件,让后在WinPE下进行安装系统和维护的操作

好处:
1、启动效果好
2、维护工具全面、功能强大
3、不容易将镜像文件误恢复到其他分区
4、当想跟换Ghost镜像时,不需要重新量产,只要跟换移动分区中的镜像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直接装,是在DOS状态下,没有光驱的驱动被 加载,这就没有认出那U盘的光驱来,所以就不能直接安装。只能进入PE后安装。

网友:
1.主板兼容性
2.驱动兼容性,因U盘控制芯片型号很多
3.推荐用老毛桃版PE或更新的版本,用U盘启动直接进PE,如果有ghost的,可以直接恢复。没有的话,将ISO用虚拟光驱打开,复制所有文件到D盘,从D盘安装。
4.启动别用移动硬盘,会默认为C而无法安装。

网友:
那你用的是什么U盘启动啊 有的电脑不能支持U盘启动,但是你的电脑U盘都引导了,也就是你的电脑能用U盘做系统,我给你个U盘启动 你的不好用拉    这附件怎么不能上传啊 我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