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IN ,PACIN,ACON ,ACOFF,SPOK信号意思?

楼主(2010-04-17):
看到蛮多图纸上有ACIN ,PACIN,ACON ,ACOFF,SPOK,请问这些信号的意思及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是啊 没学过的 真的一下很难去理解 我看了一下一个主供电 经过一个MOS管 后就变了一个名字 其实还是主供电 应该是有什么用途 不同的主供电用途不一样 名字也就不一样

网友:
有开启信号,有适配器供电,有公共端供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