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过??????

楼主(2010-04-17):
今上门维修,客户说系统有问题,并说只要e盘东东,我将盘直接装入光驱做系统,一开始我用‘将XP恢复到C盘’就提示镜像错误,于是我换了一张盘,故障依旧,又换了光驱,数据线,故障依旧,只得进PE微型维护系统,打开我的电脑,没有发现硬盘盘符,但在cmos中能认上硬盘,把硬盘外挂到另一主机上做ghost,G完后装回原主机却不解压,进去dos工具箱用hpa释放品牌机硬盘工具仍然不行,但是这次在主机上却有能做ghost了,但还时不解压,真是奇怪的问题,有那位大侠知道可能涉及到什么问题??????

网友:
拿回店里用排除法看是硬盘还是主板的问题,大部分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也没法,后来我进Diskgen重写一下硬盘引导或用NT引导恢复一下就能进了

网友:
查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没有的话更新下MBR看看能不能行。如果不行,跟客户说一下能不能不要E盘的东西,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我用MHDD扫了20%都是好的。                                                                                              我还将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G,G玩后还不解压?????是不是硬盘本身问题?

网友:
我出遇到过,用安装版的就能装上了,ghost的也不行,手动也不行,dos下还不行,pe下也不行,求高手答案

网友:
用XP原盘把c盘分区删除。重新分区。然后在PE下做。OK

网友:
如果G不能成功的话就试着用安装盘装系统。

网友:
大部分是主板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