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进系统后自动按右键弹出菜单---已解决

楼主(2010-04-17):
问题如题.并且除摸板边上的左键不能用,换键盘问题依旧.H8加旱过,问题还是那样.
求助.在线等.键盘上带的左键按钮也不能用.
==================
原来是C壳的靠近触摸板的那个左右键出现问题.把线拔掉,故障消失.就这样了。客户不换C客.就这样用可以了。

网友:
问个问题。没人帮帮。看来还是自己解决。呵呵。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因为是老机器  客户也觉得修没多大价值 也是直接线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