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就死机..求救呀..

楼主(2010-04-17):
常规
电脑: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 32位 / SP3 / DirectX 9.0c )

硬件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2 215
主板: 超磐手 SUPoX AMD790X/770 Series ( ATI RX780/RX790 Chipset )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日立 HDP725025GLA380 ( 250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210 ( 128 MB )
显示器: 飞利浦 PHLC031 Philips 190E ( 18.6 英寸 )
光驱: 建兴 ATAPI iHAP322   9 DVD刻录机
声卡: ATI IchinafixB6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这是那台电脑的配置...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那下硬件不兼容呀...用着不到半个小时.不是死机.就是蓝屏..快气晕了..

网友:
这个说不下样的,死机蓝屏问题很多的,不过你说每次都是半个小时才死机蓝屏,有可能是那个配件上的元件热稳定性不行了,或者时装机时cpu风扇没装好,导致cpu散热不良导致死机蓝屏。
补充:应该不是兼容性问题,兼容性问题一般不会隔上一段时间才死机蓝屏。

网友:
有没有蓝屏时的代码,拿上来参考参考。驱动都装对了?温度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很热,像2搂说的CPU有没有卡紧,或者显卡是不是过热,在就是换个内存!

网友:
很有规律的死机这样比较好找,先用鲁大师查看个硬件的温度,再用手摸摸看,有没有特别热的地方,CPU风扇有没有卡好,再说一下,最近金士顿内存不知道是水货比较多呢,还是怎么回事,兼容性很有问题,我公司装的机器和华硕主板的兼容很容易蓝屏,现在都改用威刚内存了。祝楼主早日找到问题。

网友:
我回去看看..在弄一下..明天把蓝屏代码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80%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内存问题占上成

网友:
看看网卡驱动是不是最新。是最新的话把声卡先去掉。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就把外围的硬件先去掉。缩小故障范围。逐个排查

网友(2010-05-20):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系统是新做的吗?你用安装版的做.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电源,内存,硬盘,数据线等都有可能导致死机蓝屏问题的出现
然后用排除法去试吧

网友:
我觉得驱动和温度是首要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还蓝么

网友:
电源和CPU温度看下

网友:
把机箱拆开 让后挂个大风扇 加强散热 再试试

网友:
死机蓝屏这么有规律~~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按这个说法 CPU风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毕竟都是新东西 坏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网友:
换系统看看~~不行最小低级系统试试,可能是有的硬件不兼容

网友:
一般来说是内存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看看。

网友:
死机蓝屏多是内存不兼容的多点儿, 试进BIOS正常不,排除系统的问题,再说你主板支持DDR3内存吧,U也是AM3的,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蓝屏一般跟显卡和内存有关。

网友:
你把CPU风扇取下来看看是不是风扇下的塑料没去下来
我以前碰到过 刚装的机器是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