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认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7):
芯片组:RS600M+SB600。集显
原始故障:不亮机
接过板,目测多处腐蚀与断线,查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应该还有维修价值。
处理好腐蚀和断线处(小电容小芯片换了不下20个,接线不下10.没什么技术
性。但对耐性是个很好的考验)花了好长时间。
但还好,上CPU和内存。电流刷刷的就跳上去了,外接亮了。但经多次测试
时亮时不亮,很不稳定。亮时还不认硬盘,初步判断南桥有问题

为了确认,量HDD接口处(如上图)P7,8,9有足量电压,123PIN也有3.3V

两组信号南桥端也正常。虽然如此但结合南桥处也有少许进水的痕迹,还是把南桥取了。
从料板上取下做了上去。
等板温度下来,多次测试匀亮机。看来南桥确实有问题呀。满怀信心接上硬盘,居然还是
不认。傻眼了,换C697,C696,C183,C182无果。
再次查各电压,包括南桥SATA模块和对地匀正常。同事叫我再换个南桥,
我觉得不应该会是南桥问题。一时无思路。
到这里,高手应该看出问题了。但我是个新手,还是第一次认真对待不认硬盘这个问题。
所以走了许多弯路。
板放了一天,闲时认真的查看南桥SATA模块。发现疑点,CLK_SATA-ICH居然没发现
(其实早注意到,但查看时钟没有发现有这个信号,就想当然的认为没有,新手啊)

最后发现是由单独晶振提供的,如上图(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实时晶振,想当然呀)
更换,硬盘转起来了,终于听到碰头寻道的声音。

PS如果一开始就认真看图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谢谢你 无现在也碰到用盘的问题 提供思路了

网友:
SATA串口硬盘不认不能参照并口硬盘的维修方法。楼主想到了时钟也不错啊

网友:
一开始就看到Y1旁边有锡珠(估计做南桥爆珠了),但是我以为这个是实时晶振,看到能亮机就没换。转了一圈回来才发现就是它的问题
另外谢谢版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