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安装不了地下城与勇士

楼主(2010-04-17):
一台式机配置主板:945,CPU:2.66,内存2G,硬盘IDE--80G,显卡7300GT,安装地下城与勇士提示NSIS error 错误

NSIS Error

The insaller you are trying to use is corrupted or incomplete.

Thi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a damaged disk,a failed download or a virus.

You may want to contact the author of this installer to obtain a new copy.

It may be possible to skip this check using the/NCRC command line switch

从提示看可能是安装的源文件不完整,我在我的电脑下载好,在我的电脑上可以正常安装,把安装文件复制到移动硬盘在他的电脑上安装一样提示错误,怀疑系统问题重装一样,怀疑内存问题换了也一样,怀疑硬盘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到这里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以前经常遇到, 你是不是用下载器下的?用旋风或者迅雷下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可以安装

网友:
根据提示可以在命令行下使用 /NCRC 参数跳过检测教研安装试试看。

网友:
那台电脑中毒了,提示中有一条:Thi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a damaged disk,a failed download or a virus.可以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再格式化,重新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一个好的硬盘还是一样。

网友:
移动硬盘呢?或者你直接把你机子上的DNF(不是安装包)文件拷到他电脑里

网友:
把在我电脑里安装好的整个文件夹复制到他的电脑里可以正常玩游戏,安装就是不行。

网友:
貌似是哪个软件没装好,你重装系统,不要装杀毒,在装试试?

网友:
你在换个dnf安装包试试

网友:
一些游戏不允许复制吧 1# 天龙八步

网友:
显卡不支持。你检查一下

网友:
你从你电脑拷贝过来的安装包应该受到损坏,要不你再把你拷贝后的那安装包在你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郁闷,明显文件复制过程中损坏了。

网友:
你把源安装文件复制到他的电脑再安装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另外一部机是同样的配置(除了主板之外)用我下载复制到移动硬盘的安装包可以正常安装,是同一个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D:
7300GT应该支持吧,只是不能正常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另外一部机是同样的配置(除了主板之外)用我下载复制到移动硬盘的安装包可以正常安装,是同一个系统。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碰到过,不过之前我碰到的不是I板,是A板(主板)
系统重做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都是安装文件时出错,不是地下城,是一些平常软件,EXE安装包出错,RAR解压也出错,MSI安装包也错,重启下有时安装又没事正常了,让我很头痛,最后我断定是主板跟U其中有一个有问题,虽然有点武断,但客人的是新机当时我又没I板的U,内存硬盘我都换了,系统又重做了,只好叫他拿回去保修,听客人说新买7天朋友那装的机,最后他就拿走了,半年后拿电脑来我这修时,已见他换了主板了,和他安装系统也没碰到第一次时的问题了。
地下城我有也有玩,楼主试试另一台机安装好后,再复制游戏到问题电脑上试试,这个游戏可以安装后复制的,平时游戏更新我都是这样一台更新好,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
7300可以 玩地下城,只是有点卡,
我说出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希望能给楼主点经验,并不代表楼主的电脑一样是主板问题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其他的"地下城与勇士"试过么?

网友F:
换一个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