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32。768晶振两脚间接的106起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17):
如题,新手,对电路基础不太明白,就是想问一下,这个106电阻的电路作用,哪位大侠能给说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
防止晶振突然停止振动

网友:
并联谐振电阻

网友:
是不是 rc 电阻 电容 震荡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一个阻尼电阻,用来降低振荡电路的Q值以稳定振荡频率。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
谐振电阻,稳定振荡频率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谐振电阻,用来稳定频率用的。

网友:
同意是阻尼电阻的说法 ,  防止它乱振. . .

网友:
RLC谐振电路啊,稳定工作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