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题,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17):
最近接了好几块CPU无供电的板子,虽然修好了几块,但是代价太大了,有几块都是开机“气气气”的响声,不加电,肯定是CPU供电管烧了,拆一个测一个拆一个测一个,只测出一个管坏了,换上,马上又“气气气”的响,不加电,一怒之下,六个全换了,一加电,又“气气气”的响,拆下来一测又有一个管烧了,一怒之下,六个又全换,并把三个RT9603和RT9248也一起换,OK了,正常加电,正常显示,修了几块这样的用的一样的方法就是CPU部分场管和管理芯片全换,相当郁闷,这样会亏本的啊兄弟们,请教一下大家,怎样才能得知是电源芯片坏,还是某一个场管坏,(用电压法测不了,因为无法加电,受保护了)。

网友:
不用6个场管全换,换坏的一相,再换RT9603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先拆所有上管或者有有下管看是哪一部分坏

网友:
上电保护没有短路吗?如果有短路就更好查一些

网友:
遇到这种板只有全部换掉  另外再找一片好的板 把驱动芯片装上去一个一个的试 测波形

网友:
一般的只要换过场 管的还是保护的一般主是驱动IC坏了~~~

网友:
先换电源管理蕊片 一般有这种声音 都是连动的

网友:
上管击穿,很有可能是连带把电源管理芯片也烧掉的。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我想我会先把上管先拆下来再测试,至少能省一半的力,如果还烧就把供电芯片一块换掉

网友:
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一个推动芯片,一对场效管值多少钱了大哥们啊,才收30啊!

网友:
测各相供电的控制脚的二极管值,相同的就不换电源管理芯片,不同的就要换了

网友:
要是或都两相或是多相供电有问题的话,把坏的那相拆掉后加电试试还短不短。再就是可以测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控制电压脚的对地阻值,,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