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7):
本人新手,前天收到一个东芝的本子,问题是加电后无显。接上温雅表,主板不断重启。拆开后,看了一下主板表面,很正常。只要主板通电并且不断重启,3v,5v肯定是有的,系统供电正常,接上液晶,使劲按了下南桥,北桥,显卡,屏幕均无显示,查了下液晶供电正常,难道显卡坏了?直接显卡加焊,还是不显示,郁闷,北桥接着加焊,还是没有画面,南桥继续加焊后,用香蕉水好好的刷了一遍,通电,显示了thoshiba,并且不重启了,好高兴,至于问题出在哪里,也不清楚。本以为噩梦结束了,谁知道,我把他装好后,通电,看着稳压表上面都通过了,显卡正常工作,但是屏幕依然黑屏,外接显示器,切换了一下,正常。超级郁闷,又拆开外壳,接上零件,logo显示了,难道主板没有装好,又装了一遍,一启动,一切都正常,正高兴着呢,当进入到xp的时候又重启了,锤了下桌子,并且不断在那个时候重启,怀疑硬盘有问题,换上我们的硬盘,重装系统,进入系统,且拷机一会,都正常,换上别人的硬盘,又是xp那个时候重启,问题找到了,系统有问题。接着换上我们的硬盘拷机一天,都正常,后来系统重装一遍正常,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M200。故障是掉电。重起。。。。。。死机。。。我估计楼主这个机器还会反修。。。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NEC电容。。。。。。今天飞了4个电容搞定。。。。

网友:
楼主 这款机子通病哦 !   ...记得下次返修的话 把电容补上..

网友:
NEC大电容不好装也不好拆

网友: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下次别人来返修电容再搞搞,请问下那个nec电容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在CPU背面,别拆。补上几个330UF的电容就可以了。论坛里有专门的帖子,找找看一下哦。

网友:
那个电容可真贵,我从淘宝上发的,一个15元,拆装都建议用BGA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