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海尔W18的笔记本开机暗屏求助角决

楼主(2010-04-17):
风刚收到的海尔W18开机暗屏,测试屏和屏线还有升压板都没有问题,应该是主板出的问题,求助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因本人是初手!

网友:
顺着主供电往下量,不就知道哪坏了么。

网友:
显卡故障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查其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

网友:
暗屏主要检查屏部分,,,或背光灯管是不是被调暗了

网友:
那你就找个专业的地修吧,挣个差价,别自己扩在故障

网友:
显卡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吧,高压电路的和信号电路是分开的啊。还是跟着量主供电线路上的元器件吧,屏线附近的保险和0欧电阻量量看是否有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