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们修IBM的待机电压吧

楼主(2010-04-17):
以最近出保的IBM t60 为例,这种机子相信大家最近修的挺多的了。好看看待机时各个电压时怎样产生的吧。
插上适配器时,电流经过保险分三路。1;经过保险双二极管和1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常坏)到达BD4175的52脚。2;经过保险二极管电阻到达MAX8765的10脚同时10脚发出—EXTPWR信号(高电位选择适配器供电,低点位选择电源供电)给BD4175。3;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了。当BD4175有供电后2脚发出3SW电压,作为PMH7的供电和—EXTPWR的上拉电压。并且59脚在检测到温度没有异常的情况下由52脚发出-SHDN信号驱动保护隔离一个MOS管导通,并且发出DCIN—DRV驱动第二个MOS管导通使电流到公共端作为芯片或者mos管的供电。待机芯片MAX1901在接到供电,同时接到BD4175和lm26发出的shut-down信号后,1901产生一个线性5V的电压作为自身的激励供电。PMH7在接到3SW和SWPG后发出M1-ON信号给1901,1901将产生3M和5M电压供给BD3508 ,BD3508产生2R5M电压。同时pmh7发出M2-ON电压驱动MAX1540产生1R5M电压。至此M待机电压全部产生完了。接下来是aux电压了。
    当南桥接到3M电压,COMS电池,MPG和时钟后将发出S3#和S$# 到PMH。PMH7接到南桥发过的休眠信号时发出AUX电压的驱动信号给各个MOS管,同时产生4个AUX电压给网卡供电。至此待机电压产生全部结束。
   IBM待机电压没有全部产生和南桥有关系,替他机子就不一样了。
   以上自用于IBM电压产生流程。
   至于电路图点位图就不发了,基地里有好多哥已经发了。
谢谢

网友(2010-07-11):
请问哥小弟是新手来的,现在刚迈出第一步现在小弟不知道怎么找各个机的公共端,很迷忙请哥详解下,小弟在这多谢啦。

网友(2010-08-11):
"电流经过保险分三路。1;经过保险双二极管和1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常坏)到达BD4175的52脚。"
是52脚还是57脚!?

网友(2011-05-10):
BD4175是神马?是不是东芝TB芯片?
电流经过保险分三路。1;经过保险双二极管和1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常坏)到达BD4175的52脚
绝对是是57脚
是由VREGIN20经过R422电阻来的。电压为20V左右。我现在手上的板。就是不出VCC3SW。没这个电压。TB6250没坏。已证实过了。热敏电阻都没坏,都在。

网友:
楼上的肯定没仔细查为

网友(2011-10-03):
请问 3V   5V的供电芯片的条件都到了  就是不出电压  PMH7还有什么条件

网友:
楼主是好意,但没图教人怎么看啊

网友:
哎本来楼主好心好意分析各电路,谁不会犯点小错误呢?总之这贴还是不错的,不能因为错了一个字把人全盘否决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