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易美逊H702问题

楼主(2010-04-17):
俺是新手,请都易美逊H702用的是什么屏,什么结口,有板配吗?谢谢!
故
障为开机有“无信号输入”提示,插上电脑后无图像显示。
电脑

网友:
拆开看不就一目了然了?把屏上的标签拍下来发上论坛求助比较容易得到答案。因为有的型号批次不同用的液晶面板也不一样的

网友:
有两个31线的接口,有个条形码XLM117c010002

网友:
打错字啦,是两个32线的接口,宽的

网友:
查查行场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你那个板应该有得修啊,可以去刷下程序嘛

网友:
换最小的分辨率测试看,如果有图象,那就是存储器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