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教大家一个光驱维修经验

楼主(2010-04-17):
光驱经常出现的不出舱的问题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向就可以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光驱进出舱的皮带上面的油脂过多,把皮带取下,仍到有灰尘的地上用脚轻轻的趾二下再装上就好了,我试了N到,只要皮带不断,就没什么问题
这个方法用在维修其他如VCD,DVD上也可以的
维修经验

网友:
虽然是个方法,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方法实在不敢恭维,光驱如果不出仓原因有二。其一就是你刚才说的皮带使用时间长了张力不够,(油脂的问题不是很多),造成传动能力下降。其二就是因为里面机械故障造成阻塞或者直接卡死,如果是
张力不够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更换皮带恢复其原有张力皆可,实在不行可用松香将其融化使皮带浸入其中,然后拿出待干枯后搓掉多余的残留物,在装上就好了,一般都可以排除,如果是机械问题就需要查看结构排除卡死做好润滑,(因这个故障要看具体情况来定,这里排除方法不能写的全面)。
同意楼主:
5.0
零点快修
同意楼主:
说的好!

网友:
光驱不出仓,个人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磁铁磁化铁壳,滞力增大造成的。弄皮带增加摩擦力,便可以出仓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上面的问题点都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异物卡在导轨里了,那这个就得打开外壳清理异物.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不出仓,可以用一个回形针插入强制出仓孔内强行出仓.

网友(2010-07-09):
loverking
的帖子
说的在理,顶!

网友:
大家可以把光驱弹出后放张不用的光盘放里面,下次肯定出来用完别的盘后再把这张盘放回去关上光驱,总之一句话就是让光驱不管在什么时候里面都有张盘。肯定能弹出来,如果这样都弹不出来那肯定是机械故障或电路故障了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固然好,可是光驱的寿命大大降低,建议不采纳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电烙铁把皮带轮烫出一些小点以增加皮带和皮带轮的阻力这样进出仓就没问题了

网友:
看来增加皮带的摩擦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0-10-27):
用焊铁焊几下皮带或加松香,还有就是放皮带到热水里泡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把皮带传送的轮烙几个齿印出来 增加摩擦力 修过很多 挺实用

网友(2011-05-28):
楼主的方法很不错的,我也试过哦,零成本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可以把光驱弹出后放张不用的光盘放里面,下次肯定出来用完别的盘后再把这张盘放回去关上

网友:
光驱不出仓我碰到的是后面的卡到了

网友:
loverking
的帖子
这样也行啊厉害哦

网友:
最直接就是用烙铁把圈皮带的齿轮烫出点凹凸不平的东西,或者放一个光碟进去,反着放

网友A:
无厘头九

网友:
拆出来,用纸巾擦擦,然后把皮带蹭一蹭地板就可以啦? 最重要的是光驱的滑道部分容易被粘死卡住

网友:
看了这么多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佩服!不过如果是帮别人维修,还是最好换掉它,反正也不值多少钱。这样客户心里也舒服。

网友:
支持楼上的,,这样弄下就算出来了。。。估计读盘能力也不大好了,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曾经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试试看灵不灵。谢谢楼主

网友:
用烙铁把皮带传送的轮烙几个齿印,真的不错。好用

网友:
其实不用拆开壳就可以搞好,一块背胶纸就搞定,每个光驱上面都有个压盘的磁铁,掀开磁铁盖,用背胶纸粘在压盘的磁铁上,就ok了

网友:
强人无穷多,此贴可作见证,学习了!

网友:
零成本的方法好

网友:
真的学习到了,下次有机会遇到就试试

网友:
呵呵,光驱现在用得很少了,想不出哪里还必须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说的对

网友:
我的办法是把皮带去下,然后再电机那边放皮带的轮槽上用镊子点一点硅胶上,待其干了后按上皮带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增大摩擦力,我这样做的都很好用。

网友:
二楼的说的很好。

网友:
请问扔一张光盘在里面每次就能出来是什么道理?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已经修好了好几个了,谢谢!!!

网友:
厉害
但不厚道

网友:
,,看了你们的方法,,我都没试过、、、、
本人常用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在皮带上动手脚,不过不是用灰尘,,而是用松香粉末,擦过之后可以解决打滑的问题,比其他效果好。
如果第一种方法不彻底那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搞破坏,用尖头烙铁在电机轮周围烫2-3个小孔,大轮上烫  5-6个小孔,注意不要烫的过重,不然容易掉带,,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加摩擦力。。。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打滑的问题了

另外使用习惯很重要!,无论是出仓还是进仓,最好用按键,不要用手硬推回去!这样皮带容易拉长。时间长了就松垮垮的出不来仓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好解决 谁有解决 不读碟 的方案啊

网友(2011-07-22):
划下皮带轮就OK了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回头尝试一下

网友:
我都是 拿曲别针 来弹出托盘

网友:
有必要学习下

网友:
有先见之明

网友:
碰到过电机有故障的,换电机就OK

网友:
下次遇到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