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M2C)跑C0的维修

楼主(2010-04-18):
二修机ASUS M2000(M2C)上电跑码,停C0, 前面还有两个00码,电流上到1A,一会就掉电了。刚开始以为不过内存,查SPD上无波,上家做过南桥的,于是加焊了一下南桥,依旧。后来经人指点一下,ASUS的一般是AMI的BIOS,C0码是不过CPU,于是就改变了思路,打U座阻值,果然发现了问题(此机没有电路图,比较郁闷,如果哪位XD有,请发个上来),有根地址线阻值是开路。试着在U座背面找过孔,一个个的用刀片刮开,还给我找到了,证明U座没问题,于是焊下北桥测该点的阻值,北桥坏了。换上一片855PM的北桥,开机掉电不跑码,量桥北上VCCP的3个电容短路,于是再摘下北桥看,又不短路了,怀疑焊膏多了造成连珠,再上机重做,用万用表打阻值,不短路了。开机跑码亮屏了。

网友:
一个个的用刀片刮开,还给我找到了.

一个个的刮。真是细心啊!~

网友:
雄哥真是费心了 855的北桥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阿雄的维修态度绝对值得称赞和学习!

网友:
虽然走了些弯路 但精神可佳 学习了

网友:
C0应该是内存不过,正确的思路:先查内存及内存的工作条件,然后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