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旭日410M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0-04-18):
前2天客户送来一台的本本,客户说冷机开机进系统蓝屏重启后检测不到硬盘,听到硬盘有嗒嗒的声音,以为是硬盘故障去电脑城买了一个新的320G串口硬盘,故障还是一样,送到我这里维修。
开机检测发现故障和客户说的一致,第一次能进系统然后电脑蓝屏,重启后检测不到硬盘。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可以初步判定为硬盘供电不足引起硬盘异响,拆开后测量硬盘的5V供电只有4.50,根据规定电脑电压输出在误差不超过5%推算此电压偏低。3.3V正常,因为无此电脑图纸,跑电路到5V输出MOS管,测量MOS管正常。测量5V负载无明显短路漏电现象。用3.3输出MOS管和5VMOS管对换后测量5V输出正常。拷机3小时未再出现故障。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一个元件未换修复完成
维修总结:估计是此机使用年数比较长,而且5V输出相对比3.3V较大,造成元件老化,用万用表无法准确测量其好坏。才造成此故障。提醒各同行遇到此现象少走弯路。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那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省那个场管呀?要是3.3再出问题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觉得应该是MOS管虚焊吧

网友:
     瞧瞧  不说话

王志佳 -4

网友:
MOS管老化了,IBM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会遇到这种故障我也查一下此电路

网友:
不错的经验,确实以后要是再碰到这种问题会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如果实修不出,飞个5V供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
都老化了还能继续用??

这办法没想过
有道理

网友:
我感觉场效应管不存在老化的现像,你的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有的上网本 小芯片都是2个 一样的  不出电压的就可以换下试试了

网友:
对 缺供电会引起认不到盘。先易后难

网友:
我觉得LZ说得还是有道理这个就是老化引起的不稳定,本身又没有坏,只是负载高的时候偶尔出问题,实际上又可以用

网友:
原来是这样解决的。不过那个原来5V的也用不长久了吧?不如直接换个算了。MOS管也不贵啊。就怕找不到型号一样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管子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但我总觉得,,还 是换了。比较放心、、、

网友:
LZ你真厉害!PFPF

网友:
3V5V场管互换,这个方法挺好,楼主思路很清楚,多谢提醒

网友:
LZ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电压误差不超过5%的规定来自何处?能否指出具体在何处规定的?还是不要信口开河吧,谬误比无知更可怕。

网友(2010-06-03):
我估计LZ和板子有虚焊点。

网友:
MOS管一般不会满负荷运转,不会老化引起,还是虚焊了,不过楼主思路清晰,方法简捷,学习了。

网友:
还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了解一下。

网友:
本来最怕IBM,多谢分享

网友:
MOS管最好还是换一个稳当点哦

网友:
赞同17楼观点

网友:
有经验可以快修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拿一个好的管子直接换了,对调为什么

网友:
楼上的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
白猫   黑猫  能逮老鼠就是好猫     修复故障简单  快速   不错

网友:
机器不返修那是维修员要的结果。。。不知楼主的这台能用多久?

网友:
用3.3输出MOS管和5VMOS管对换,不知道LZ是怎么想到这里的?是凭经验还是修过这样的?

网友:
也感觉的是MOS管不良引起的。。。。最好还是换个新的MOS管上去。。。保险点。。

网友:
芯片老花啊,好经验啊,楼主怎么不在拆板上拆个好的呢,

网友:
比较少见的毛病

网友:
说实话mos管老化的确是很难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