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0-04-18):
已经排除其他的问题了  就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是开到windows启动条那边就关机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情知道的人说下  不是山热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自己先检查一下呀!
像这种845的板子,首先要检查一下散热器和U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不是   我已经排除了拿问题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    sb那又几个点比较深  不会 是桥挂了哦???

网友:
还有就是 插电  就开机    可以关机

网友:
我了碰过不知道主板哪坏了

网友:
楼主你确认不是系统的问题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行重装个系统试一下。第二步再看一下是不是CPU过热,最后再考虑主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自动上电也要看看这个牌子的板子是不是就这样设计的.如果不是那么问题还是在开机电路这一块吧.

网友:
换电源一段时间看看稳不稳定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  我早重装过了

网友:
cpu供电呢?加焊试试

网友:
怎么你们说的扭头不对马嘴  其他的问题我都排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