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笔记本风扇温控芯片

楼主(2010-04-18):
请问东芝A10笔记本风扇温控芯片是不是MAX1718 EEI0328A这个IC???请熟悉的朋友说一下。谢了

网友:
MAX1718是U的主供电芯片,兄弟不要瞎蒙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提醒,请问A10笔记本的风扇温控芯片在什么位置?大多数会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IO多数。温控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可一找同一款的机子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