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无CPU复位求助

楼主(2010-04-18):
收到此机器的时候是花屏,拆显卡值球的时候忘把南桥用铝泊纸给遮到下,最后结果南桥爆浆。
  故此又把南桥给拆下重值过球,   拆显卡时候没掉点,到是处理黑胶的时候力气用大了而掉点了。
  现在不亮机了,电流到1.25的样子。   各电压都出来了,测CPU这端无复位,测南桥PCI插槽,
  硬盘接口都有复位,以为拆显卡的时候把北桥给影响到了。又把北桥给拆下值球。
  请问下现在CPU无复位该从何查起了呢?

网友:
CPU无复位一般都是北桥的原因,换一个北桥试一下吧

网友:
也可以查一下EC和南桥

网友:
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北桥又是南桥给出来的,可以查查南桥给出的那两路复位信号,我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PLTRST   想查这信号但找不到点啊 。。。晕哦 。。。板上没标的清楚

网友:
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你可能是做显卡把北桥干虑了,,,从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从做过了啊。显卡,南桥,北桥都从做过了

网友:
CPU复位信号肯定是北桥给出的,不行就换个新的北桥吧

网友:
更换 北桥 试试。

网友:
CPU没复位,应该先测试一下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阻值都正常的,内存时钟,电压这些也都正常,CPU也有时钟

网友:
T43南桥容易坏,是它的通病,试试南桥呢。

网友:
看一下 VCORE的VRM PG信号是否到南桥

网友:
T43桥边上都有黑胶我昨天也换了一个南桥,北桥显卡上下一定都加上了锡纸,就这样显卡边上还出了一点锡,幸运的是没出大问题,机器OK,你哪个估计难修了,换主板吧

网友:
换个南桥就可以了,还有那个掉的点是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