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370南桥晶振问题

楼主(2010-04-18):
ATI450的南桥换了两个了,晶振还是有问题 用示波器看 本来32.768的变成了97.111多 晶振也换了两个  这种问题 还是南桥坏的多吗?

网友:
你换晶振没有,还有谐振电容,你注意到了没有

网友:
电容刚刚换过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谐振电容也换了吗

网友:
都换了 SB 晶振 谐振电容都换过一次了 波行还是不对

网友:
皆振电容和晶振一起换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查一下COMS电池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