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cpu有时钟,没复位,,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18):
我的一478主板cpu有时钟,但没复位,怎么办啊,pci我也测过了,都一样,内存供电都正常,但没查时钟,是不是有先查内存时钟在做判断呢,大家给个思路啊

网友:
查复位电路和电源PG信号(5V)灰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内存时钟我查过了,为2.5v,应该高了吧,怎么都没人回话啊

网友:
我觉得你先把全板的主供电测一次,像内存供电管坏了也会出现没复位

网友:
先供电 后时钟 最后复位 OK

网友:
走程序,一步步来,也许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