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显示器出现拖影

楼主(2010-04-18):
接手一台扬天显示器(带USB接口中),整体花屏,拆开后擦拭屏线重装后,显示要稍好些,但出现横向纹影(高压一体板及显示板没有明显电容损坏。

网友:
是不是屏蔽罩没安好的缘故呢?

网友:
再把屏线拆出来用酒精清洁下  屏接口也要清洁  不行看看是不是信号线干扰啊  还有好像我前几天修一个联想的显示器屏幕就是有横向透明线的 客户说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屏出厂都是这样

网友:
我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论坛的高手们好像都不喜欢回我们的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