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器件型号规格

楼主(2010-04-18):
有一个元器件(如图),印有SNR A420K,用万用表R*10K档测表针不动。像是金属氧化物变阻器,但是不能确认。请能辨认此元件的高手告知型号规格,谢谢。

网友:
是的  应该是 通的  随便找个坏电源板上 多的是

网友:
你要看它是串联在电路中,还是并联在电路中。串联近0,并联无穷大。

网友:
如果并在交流220V中的就是压敏电阻吧,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如果是在220V输入边上的,基本上都是保护作用的,换个差不多数值的就可以替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是很早以前拆的一个元件,已经记不清是并联还是串联在电源回路里的了。串在回路里的热敏保护电阻一般用表测量有几欧姆的阻值。这个元件个头较大,拆时没有坏,测量阻值很大,估计应该是过压保护用的变阻器。但是不知这类元件如何标识,百度也没找到,看不出耐压值,在这里请教一下。
照片右侧的是一个热敏保护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过电压保护作用。最高过压值为470V。市面上多的是,旧的电源盒上也有。右边的是热敏电阻,阻值比较小,一般为5-10欧左右,串在电路中,作为过流保护用。

网友:
就是压敏电阻,在电源中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一般接在保险的后面,当电压升高时,通过此元件的电流会变大,大到超过保险承受级别时烧掉保险,从而保护后级电路。
不对的还请大家指教,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