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最好在注意尽量不要使用原装Intel品牌主板

楼主(2010-04-18):
MHDD
最好在纯
DOS
环境下运行;但要注意尽量不要使用原装
Intel
品牌主板
是什么意思?是不在intel的北桥上,还是不能在intel的南桥上运行?如果是intel的板子,有什么问题?
mhdd

网友:
他是指 intel 出的主板 特别难搞 跟pc3000 可能有相容的问题

网友: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Mhdd可以在任何主板上正常运行

网友:
什么意思?怎么听不明白了?是MHDD不能用在intel的板子上,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会出现兼容性的问题吧 我以前也见到过的 啊

网友:
是运行F4后没响应么?

网友:
不是吧!我用INTEL原装的板运行MHDD时速度是其他板的1到2倍啊!

网友:
以后我留意 下

网友:
偶用INTEL原厂DG965WH主板运行MHDD4.5测试IDE硬盘,不认盘.该盘在INTEL原厂DG945或955主板上是能认的.已升BIOS,跳主从,改用4.6版都没效.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