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元件更换]请教

楼主(2010-04-18):
手上有几块主板都是Q管,上面有参数字母,可找不到同型号的,请问如何替代更换?
1117替换有要求吗?各位大侠

网友:
1117    分好多种  后面有33    25   18        33的是3点3伏     25的是2点5伏

网友:
1# jk007jk007 1117带adj的是可调的,1117不会坏,就是发热也不坏。

网友:
有的外带两个电阻 有的不外带 你自己看下

网友:
1117针脚上没有电压,有人说坏了,找其他主板换,有一块上面没有1117字样(外观一样,不敢更换),还有就是mos管有问题,能从其他的拆下跟换吗?大侠们

网友:
mos可以拆旧的,但是要型号相近,还要看具体位置

网友:
也可以用哇  自己也可以外加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