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能表检测CPU坏否

楼主(2010-04-18):
如何用万能表检测CPU坏否,请教主高手

网友:
没有用万用表检测CPU的方法,最多是测是否短路。

网友: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万能表只能打出CPU短路,其他的坏法就没法打出来了。

网友:
能够参考一下 不能作为准确的判断 前提是你必须找到cpu的datasheet 根据图纸 找到cpu的接地脚 测量供电是不是对地短路 另外测量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每个脚是不是相同 可以参考桥和显卡的测量方法

网友:
或许有检测CPU好坏的工具,我还没有见到过,要是谁见到过,分享下

网友:
是啊 不知道还能有测CPU的呢

网友:
万用表很难测出其好坏,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放到好板上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没听说过能用万用表来测量CPU的好坏的!

网友:
用示波器试试看。。。

网友:
有的,如果你很转牛角尖,可以找一个好的CPU,比如PU 478全部针对地阻值或者二极管值记下来作为参考。

网友:
这个只能上机试  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好象没有人会用万用表去测量的

网友(2010-05-28):
那么多脚 就是好坏对比量   怎么个量  麻烦

网友:
就是啊,用好板子跑下就知道了呀,何必那么辛苦莱

网友:
CPU还能用万用表量出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