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插了外接会提示供电不足,不插反而正常。见内

楼主(2010-04-18):
一块影驰7900GS高清版显卡。
插了6p外接电源。游戏中大概两三分钟就会出现显卡供电不足的提示。

不插反而能正常游戏(从没出现过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排除了电源问题了,不插6P 外接电源时,在显卡的12v量只有11.80v  插了外接后,原电源4p上的的12.14v 会降到12.02v左右

游戏中也基本上是这个读数没什么变化。

==========

把卡上的供电mos管全换了。。好了 @@

网友:
直测 6p的12v到 pic-e的12v位置是0欧的.实在搞不明白了。 一开始怀疑电容漏电,也全换了。也不行。

网友:
我碰到过显卡提示供电不足升级BIOS好了,我那个是进系统不用玩游戏什么的就提示供电不足,你那个是玩所有的游戏都那个样吗。/

网友:
我碰到过显卡提示供电不足升级BIOS好了,我那个是进系统不用玩游戏什么的就提示供电不足,你那个是玩所有的游戏都那个样吗。/
引用 网友A:

试着升级bios也是一样。。。是。不管什么游戏 。或是3dmark.两三分钟就会出现。如果是不插外接6p。。就都什么事情都没有。。

网友:
要是不插不影响使用的话,就不插吧。也许你这个是假卡,根本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
真卡。。。核心,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包括SN包装什么的都在的。没维修过。

网友:
卡上的供电管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

把卡上的供电mos管全换了。。好了 @@